DELL N4050不通电维修一例,不放BIOS电池有时候可以自动开机

楼主(2019-06-19):
故障是不放主板BIOS电池自动加电,有时候不开机。放BIOS电池就不能开机了,待机电流有点高,TPS51125微热无3V,5V。根据图纸电路走线查了许久,发现PQ4002(在电池接口旁边)第2脚电压被拉低了,只有0.6V左右在跳动。果断更换PQ4002正常,第2脚电压3.3V正常。附上图纸

网友(2019-07-28):
这个好像通病  遇到一样问题 也是这个地方坏了

网友:
楼主技术非常好,分析的也很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