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换6-7代南桥不出CPU电压解决访法

楼主(2019-06-19):
笔记本换6-7代南桥不出CPU电压解决访法,近来换了多个笔记本电脑的6代南桥不出CPU电压,都没有解决,6代南桥真那么难修吗》 BIOS已经刷过原厂的了,

网友A:
确定是CPU问题?换了不出CPU供电确定刷的是工厂级的BIOS?论坛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你自己得分析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CPU问题?换了不出CPU供电确定刷的是工厂级的BIOS?论坛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你自己得分析分析了!

主板是南桥短路,换了南桥之后通电不出CPU电压,BIOS刷过原厂的了

网友:
  那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确定是换了都不出?

网友:
南桥BGA确定做好了,就是bios不对,,你把bios上传了看看

网友:
这个6 7  8 代的真是难搞,很多CPU 电压不出的,尤其是换桥后,          U 又太贵

网友:
供电都修不出来

网友:
如果是客户送过来 没有修过的  一般换桥后 刷工厂BIOS 都会好 桥我觉得珠子最好是有铅的  因为现在的板子都比较厚 买的桥是无铅的话 容易空焊 而且温度一高 桥就会爆晶体 这只是我的经验之谈 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是二手机就要多查地方了

网友:
这个高深的问题不懂  只能等高手解答了

网友:
你说的原厂的BIOS是合成的还是哪弄的?

网友:
我换的都没问题

网友:
淘宝买BIOS!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应该 之前也换过一个6代桥 也是不出CPU供电  没搞定

网友:
现在好多都桥和U共用供电桥坏U也跟着坏了。

网友:
怎么我修的6代,换桥之后刷了Bios都好了?

网友:
找个原厂的BIOS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B:
换了个7系列的,风扇狂转,刷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7系列的,风扇狂转,刷了好多都不行

原厂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