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I7 D3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6-19):
神舟K650C-I7 D3  板号6-71-W35S0-D04  上电不开机,故障1:PU9烧 直接用兩根銅線接上用,1腳連8腳 ,3腳連6腳 故障2:UP6182壞,直接用TPS51125代換,代機3.3V 有,5V是觸發后才出的.

故障3:SR17D也燒壞,換了一個SR17E的上去,開機電流0.225   换上这个桥应该是坏的,因为以前换过是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的。 只能订一个新的回来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换上的桥是好的,但是需要刷BIOS,改ME

网友:
另外PR207和R615建议直连

网友B:
也有可能换上的桥是好的,但是需要刷

网友:
飞线好技术,看着心旷神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换上的桥是好的,但是需要刷

确定第一个桥是坏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换上的桥是好的,但是需要刷BIOS,改ME

第一个桥确定是坏开了的,

网友C(2019-07-23):
k650c不开机你能不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k650c不开机你能不能修

可以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