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

楼主(2019-06-19):
今天同行送过来一台笔记本说开不了机,我一插电源,待机0.17.。明显里头有微短路。。于是拆机,,版号是DAOXY1MB6E0的。。。用手一摸待机芯片PU1烫手《没图纸》用万用表量脚位 。。发现8脚对地短路,还有18脚对地值60多。 BIOS  5,6.7脚值是170欧姆。8脚是34欧姆,拆了待机芯片还是一样,,用烧鸡大法接着烧发现EC8718E挂了。用万用表量发现8脚不短路了。。BIOS  5.6.7.8脚值也正常。。于是换了一个EC上去。。。同时也把待机芯片一起换了换了个51123《之前不知道啥芯片。。但是在论坛里有人说可以用》。。发现3V  5V 电压出来了。。。待机0.01也正常。。还以为修好了。。按开关,,电流从0.01  跳到0.02还是一样不出发。。然后拿万用表去量那待机芯片8脚,,怎么只有34欧姆。。。18脚EN 只有60欧姆,,BIOS  。5.6.7脚对地值178欧姆。。8脚34欧姆,,这就蒙了。。于是把EC拆了。。在量。。又正常了。。。还以为买到坏的EC  继续更换一个,,,还是一个鸟样,,,现在限于疑惑中。是不是装上EC  8脚那3.3V 线行电压对地值是35欧姆的呢。。

网友A:
这种问题确实有点蛋疼,EC拆掉看有没有跟这个相连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
XY1 有点位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确实有点蛋疼,EC拆掉看有没有跟这个相连的信号有问题

下载了一个点位图,,把那8脚《也就是3V_AUX>连接的使用电容。三级管全拆了,,还是一样,奇怪。。 LID#...ACIN  S3_ON   ECPWROK  反正跟EC连接的信号差不多对地值是60-90欧姆。。。。。EC换了2个

网友:
找到了一个,,把连接的所有电容,,三级管拆了还是30多欧姆。。也就是3V_A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