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 n8000 还原出厂设置后wifi验证错误

楼主(2019-06-19):
题目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路由器和宽带都已经试过排除了,确定就是机器软件或者硬件的问题,有遇到的吗?

网友A:
我以前有个noteII 也是同样问题,只能用4g,wifi也连不上了,刷了几次机也不行

网友:
刷第三方固件行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wifi模块的问题,之前修过一台n7100,wifi打不开,刷机后能用了,但是过两天又不行了,加焊wifi芯片后又能用两天,最后换掉wifi芯片就真的好了,不过听说是有设计缺陷,换了芯片后指不定多久又会坏掉的

网友:
先刷机看看吧  不行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个noteII 也是同样问题,只能用4g,wifi也连不上了,刷了几次机也不行

我的更惨,连4g都上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