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刷机正常,开机以后没串号,不能打电话,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9-06-19):
iPhoneX刷机正常,开机以后没串号,不能打电话,是什么问题呢?iTunes刷机没报错,但就是没串号?

网友:
基带问题

网友:
分层看看 就知道了

网友:
多半是分层了  摔得

网友A:
现在重新贴合也是没串号,没触摸而且阴阳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重新贴合也是没串号,没触摸而且阴阳屏

重新贴合后,问题还增多了?

没贴好?

网友:
贴合以前就是不触摸和阴阳屏

网友:
发现问题所在,是AP板的S124点短路了,这点是直连CPU的一个点,应该要搬搬了

网友B:
是不是摔过导致的?分层下来,测下中框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摔过导致的?分层下来,测下中框的对地阻值

测试过了,就是逻辑板的S124点短路了,这点应该是直连CPU的一个点的

网友:
路过  过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种地比较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