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大短维修 这机怎么老爱大短,之前也修过几台

楼主(2019-06-19):
E1-471G 大短维修 板号为:DAZQSAMB6E0
一般这机大短,都不会是铁片电容,而是CPU供电,加上这台已经修了三四台这样情况,一般会烧CPU后背的电容,还有CPU供电上下管,运气好的话,管理芯片51650不会烧,CPU不会挂,修了几台CPU都没有挂掉,以前修好后装电池一起会大短,又拆了一次,保护隔离管子一般都烧短的,这个得看以下,以免到时还得拆一次机,修了几台,要么保护管子短,要么就是充放电管短,这台机我都是把所有短路都找了出来,其中CPU背后一个330电容 短,PQ40 PQ44 短,还有PQ30短路,之前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1970-1-1.html 之前发过这贴差不多,后面拆了一次,中间还修过两三台这样,管理芯片也是挂的,修到这机要注意了。最好把所有短路找出来再上电,把CPU拆下来,确定没有短路才上CPU,免得二次把CPU烧挂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般是排除所以短路后再通电,现在好多新款的机器阻值很低了,

网友:
这大短应该是通病吧,我也遇到一台。换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2023-03-18):
好东西,刚碰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