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不触发 板层断线了~

楼主(2019-06-19):
    今天同行拿来一华硕挺急的明天要    插电0.019   按开关无反应拆开看一哈,查待机有3V  5V电压为2.3V   因为此机修了很多BIOS问题 所以先刷了一下BIOS  还是不行
  此机待机正常情况下应该只有5V没有3v   查开启3V开启为2,8  5V开启为5V 不正常 查EC条件发现BIOS    1脚 到EC断线  剩下的看图吧
正常情况下3V开启应该为5V
5v开启为2.5v
正常待机只有5V待机电流为0.001
最后亮机

网友:
碰到华硕断线的情况很多次,有些没有进水,也会有出现。

网友A:
这个是PCB 设计的缺陷。
敷铜材料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CB 设计的缺陷。
敷铜材料出了问题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666,有方法修起来真简单

网友:
系个通病,修到过好几次

网友B:
这个型号除了进水,还没遇到过板层断线,下次留意下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除了进水,还没遇到过板层断线,下次留意下这个地方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大多数是刷刷BIOS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