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优盘提示格式化数据恢复

楼主(2019-06-19):
一个32G优盘,提示格式化,根据以往经验,这种应该是优盘的目录结构损坏导致的,于是用RSTIUO打开,可以看到目录了,扫描恢复OK
数据恢复

网友(2019-12-04):
这个是什么软件
可以发一个吗

网友:
这个情况用WINHEX看一下,如果能看到代码用软件没问题,如果看不到代码就麻烦了

网友:
如果用r-studio可以直接看到目录的情况,一般在CMD中直接用chkdsk /f 命令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软件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

网友:
描述比较简洁配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2020-01-05):
好,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参考一下,学习

网友:
软件?还是命令?求教

网友(2020-02-27):
RS。。。太慢了,用另外一个 1秒搞定DBR

网友:
RS太慢,DBR 1秒搞定

网友(2020-04-07):
方法不错,也看到更多的意见方法。

网友:
HEX 易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