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3650M4服务器求助

楼主(2019-06-19):
    一台IBM 3650M4的服务器不显示,检测的结过,其中一路12V短路如下图

        将12V短路修好以后发现开机还是一样的不显示,整块主板上只有一个电感有电压,这个电感的MOS管就有12V电压,
全班别的地方都没12V,后来发现电源有三路电压输出,但只有其中有一路输出12V,另外两路都无电压输出

,单独把电源取下来通电也是一样的,把电源装回主板,也是一样,
想问下,坛子里服务器修的多的朋友,这个是电源坏的,还是主板还有问题

网友A(2019-07-26):
与你一样的板子,北面12V4路有一路s极短路了,用2V烧鸡2a 摸不到哪里短路啊!急死,你还知道哪一个玻璃管子坏的

网友B:
控制芯片换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你一样的板子,北面12V4路有一路s极短路了,用2V烧鸡2a 摸不到哪里短路啊!急死,你还知道哪一个玻璃管子 ...

是右边空CPU那边给管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芯片换换看看

已经搞好了,原来是我线查错了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