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12pbios刷完不亮

楼主(2019-06-19):
7912pbios刷完不亮  原先可以亮  时间不保存 现在怎么刷也不亮

网友:
你的意思应该是,原本可以亮,刷完BIOS后不亮,刷回备份BIOS仍不亮?
还是说你是系统内升级BIOS,未保存原BIOS?

网友:
现在是什么电流?试过几个BIOS?南桥是不是有问题?(不保存时间等设置一般都是RTC电路,南桥,BIOS导致的很少见)

网友:
另外,有没有更换过BIOS芯片?BIOS附近33欧33k电阻是否变质或被碰掉(我感觉这个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1. 看程序是够正常
2.看BIOS周围 刷写焊接过程中有无碰掉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