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刷笔记本主板bios

楼主(2019-06-19):
1、首先要知道自己主板型号电脑背后一般都有(3559)

2、主板上还有对应的版号14236-1(这是我要刷的)

3、根据型号和版号在论坛里面搜索对应的型号的bios

4、通过bios夹子夹住bios的芯片会识别到bios芯片的容量,不识别就重新夹(注意一般夹子都有标记,标记对准bios芯片的原点)

5、通过编程器选择对应的bios,进行烧录

谢谢我的分享结束。

网友:
夹子不会不稳定吗?我一般都是吹下来备份,再刷比较放心

网友:
这样的成功率有10%吗?

网友:
额。。。这个。。。还不如用RT809H刷,一次性全自动一键搞定,多舒服,何必那么烧脑经

网友:
这个属于最基础的操作

不过刷的多了还是焊接来的稳妥效率

网友A:
我之前也觉得吹下来刷比较麻烦,买了夹子用了几次发现不稳定就把夹子扔了!最后还是拆下来刷的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觉得吹下来刷比较麻烦,买了夹子用了几次发现不稳定就把夹子扔了!最后还是拆下来刷的稳妥!

你们都是大神。我是菜逼。不会风枪烙铁。

网友:
一般直接吹下来烧录。

网友:
我去 还有夹子这种啊   我一直都是吹下来的

网友:
夹子应该会有很多情况不能正常识别烧录吧

网友:
拿出来烧录比较好。

网友:
小白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