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330-B开机暗屏维修

楼主(2019-06-19):
开机显示暗屏  一定要注意看哦  屏幕真的是很暗  测试屏升压24.9V正常吗  疑问 论坛中有些是可以点亮的  本来说是定个屏幕来试一试的  可是本钱很高啊
看下主板吧  量背光开启信号3.3v 正常的  亮度调节信号0v  明显不正常啊  追查是由一个芯片发出  懒得去追前面了  直接飞线  背光开启和亮度开启飞到一起  开机 OK  屏幕正常显示了  测试升压32V

网友A:
那调不了亮度客户也不会同意吧

网友B:
一般要查明原因比较好

网友C:
楼主不是说了由U9701发出的嘛,只是为了省事,跟我修显示屏一样,简单粗暴,除非客户愿意给足够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说了由U9701发出的嘛,只是为了省事,跟我修显示屏一样,简单粗暴,除非客户愿意给足够的钱

可以用就可以了  哈哈  是升压 芯片的上面那个大芯片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查明原因比较好

可以用就可以了  哈哈  是升压 芯片的上面那个大芯片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调不了亮度客户也不会同意吧

亮度调节 有些客户不会介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调不了亮度客户也不会同意吧

不接受到时候忽悠下  多整点钱

网友D:
没店技术都不敢修苹果

网友(2019-09-07):
引用 网友D:
没店技术都不敢修苹果

慢慢摸索  就会了

网友:
能飞线解决的我尽量不找原因

网友:
可以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