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iPhone6s后摄像头打不开、漏电、指纹失效

楼主(2019-06-19):
本文转自  果粉助手 ,王道全
收到网友一台iphone6s,描述后摄像头打不开,漏电,指纹不行。

拿到手机先加电测试发现电流从250ma开机,既然指纹不行,那就先拆掉指纹排线,再看电流已经正常,不再漏电,拆下主板观察发现主摄像头座子被烫烂,果断更换座子。

开机测试后置拍照没问题。

接下来修指纹,观察指纹键发现指纹键上的电容有烧的迹象。

扣掉其中一个,加电测试发现不再漏电,看来漏电元凶就是他,从别的废指纹键上拆下来一个装上(没有6s拆6代的也一样),开机测试不漏电,但是指纹依旧不行,更换电容必须要刷机才有指纹,刷完机,指纹修复,故障解决。

网友A:
  遇到两个 都还没解决 就感觉是BIOS 的问题

Chinafix -2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两个 都还没解决 就感觉是BIOS 的问题

哈哈,手机也有BIOS 吗? 老大

网友:
这机器维修量过大,屏蔽盖上的散热石墨都没了

网友:
换个电容还要刷机 第一次听说

网友B:
为什么我按照手机各接口和芯片的阻值表测量阻值,怎只有地的阻值是对得上阻值参数,其他的阻值全部都相差好几倍,表是正常的,要换什么表测量呢?

网友(2019-07-28):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按照手机各接口和芯片的阻值表测量阻值,怎只有地的阻值是对得上阻值参数,其他的阻值全部都相差好 ...

你是怎么测量的?用的啥档?红笔接哪?黑笔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