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9):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阴阳屏 右上角无背光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摔过的6P,可以正常开机,除了阴阳屏,其他功能测试正常(指纹不是原机的不管它)。

拆机在显微镜下面查看灯控电路。

可以看到升压电感上有明显的裂痕,二极管已经烧到发黄了,这种故障需要更换整个灯控套件,包括升压芯片 升压电感 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如果图省事只更换损坏的元件,用不了多久又会烧掉。

在拆除灯控元件之前要注意先将上面前摄座子旁边小元件上覆盖的黑胶清除,并且用高温胶带覆盖在座子上,否则覆盖黑胶的小元件全部都会虚焊导致前摄感光之类的功能不可用,人为扩大故障范围。
然后用直风枪450度 风速50 快速拆下灯控套件,注意一次拆一个元件,等板子温度降下来了再拆另一个元件。灯控离CPU很近,长时间用高温吹会导致CPU爆锡。
然后清理焊盘,在焊盘上涂一点锡浆,将料板上拆下来的完好灯控套件焊到主板上,注意升压电感和稳压二极管都有极性,不能放反。

上电测试屏幕背光已经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是个细心的维修人的,细节交代清楚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给楼主点赞……

网友:
讲解很详细 当老师的潜质

网友:
  遇到两个 都还没解决 就感觉是B 的问题

请叫我大锤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好经验    感谢

网友(2019-08-19):
楼主的思路不错哦啊啊很好的

网友:
可惜不会修手机 要不然又多一份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