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S3-S431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ThinkPad S3-S431

【故障版号】LA-9611P

【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上电0.033掉电,
【故障分析】有电压没出来,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一个江苏的同行发来维修的,说是客户在别家已经维修过了,加焊过桥,没动显卡跟CPU,发来让看下能不能维修了,下面是照片

各位同仁,以后维修过的主板,无论结果成功与否还望把维修过的地方尽可能的给擦拭干净,要不然这个弄得实在是恶心。
下面直接打开图纸,进入测量部分,经过侧量发现PL401+3VALWP短路。

PL701 +1.05VS短路。

PL501
+1.5VP短路

先一步一步来,把PL401电感翘起来发现是后级短路,直接上3V 3A烧鸡测试看看是哪里元件损坏的,发现PCH很烫,再加上家动过桥,果断上BGA拆掉,拆掉后PL401和PL701已经不短路了,然后PL501还是短路,这时候看到PL501是+1.5VP给内存供电的,果断拆掉内存,在此测量发现已经不短路了,然后直接上电发现电流上到0.6不开机,然后测量电压看看有哪些没出来,发现除了PL1002
+VCC_GFXCORE_AXG集显供电没出来外。

所有电压均正常,然后我直接查找内存总线SMB_CLK和SMB_DATA看看有没有波形信号,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不读内存的因素可大可小,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刷了个原厂BIOS后,上电测试,电流已经上到0.8A,再次测量总线波形,已经出来了,接屏测试已经亮机,

但是开机显示报错无序列号如下图:

然后第一时间想到了安全芯片的程序问题,就是EEPOM这个8脚的芯片。

在找到联想售后站的朋友发了一个程序刷上后还是一样,然后这个主板EC是KB9012QF也是一个带程序的,  取下来刷写还是一样的故障,这个时候就先没管这个序列号的问题,直接找测试硬盘安装系统测试看看是否能正常使用,结果却连系统都进不去,开机显示windows启动管理器报错,如下图。

这时就陷入困境了。休息了一下。想着是不是外设的问题呢?然后把所有的外设,包括键盘触摸板和无线网卡,还有触摸屏的排线,都拔了,开机在试还是一样的。最后怀疑这个报错和桥有关系,因为桥管理大部分外设。立刻更换一个桥,这个时候再次上电显示已经开机故障依旧,最后测试到32M晶振起振异常,找一个换上后,故障解除,维修结束。

网友(2019-09-16):
+VCC_GFXCORE_AXG集显供电  这个电压是多少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