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联想G480
【故障现象】短路
【维修过程】
门店客户拿来台联想G480说不开机 ,到手试机发现是大电流。

拆机看到保护隔离管有严重发烫。

板号是11252-1。

直接找到短路点。电容一看不是裂了的那种,直接拆掉。拆掉后不在短路,以为好了,试机发到开机偶尔掉电。有时200MA有时400MA掉电。想着短路,保护隔离管发热严重,可能有损坏。直接换掉两个保护隔离管。

换掉保护隔离后,试机没在出现掉电现象。

充电刚开始充不上,不用管等一会儿,在关机下都有1.8A充电电流。
【维修结果】
G480主板短路。拆掉坏电容,开机会掉电,更换保护隔离管,维修成功。

网友:
一般直接拆掉就行了。现在都不给客户换上去了。

网友:
还是要换上去的那小电容,隔离管应该也损坏了导致的掉电

网友:
一般直接拆掉就行了。现在都不给客户换上呵呵我还是会补上

网友:
电容短路了,直接拆掉就OK拉,再看看隔离管就行

网友(2022-07-26):
我的g480的主板不开机,拆开发现PQ312(AO4466)烧焦,右边的电容有点变色。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