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4不过保护隔离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联想X1-4

【故障现象】不过保护隔离

【维修过程】

客户送来台X1-4的机器,拆开后主板14282-2版号。对地正常,通电发现没待机电流。

仔细观察,发现U101附近有进水的样子。

查U101的供电19V多正常。

接着测U101产生的VCC3SW为0V,发现问题。

图纸查看,U101要产生VCC3SW其H2脚要有个上拉。

测开启有19V。

直接拆U101换掉他吧。

换掉U101后开机0.5A显示正常。

【维修结果】

X1-4,不过保护隔离,U101进水坏掉。换掉维修成功。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等有修过再看看。

网友:
牛B,楼主图纸分享一下了,谢谢。

网友(2019-07-19):
就是这THINK芯片,这芯片进水后,哪怕是一点点,几乎百分百坏!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1-03-02):
大佬出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