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手机用户自己换屏后屏幕显示异常,自己换屏须谨慎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iPhoneX 256G
【故障现象】客户反应手机之前摔坏了,淘宝上买了个二手屏幕更换发现更换后显示不正常,寄到我处更换。

【故障分析】像这种情况,肯定是屏幕总成问题了,之前情况我们也不清楚所以具体还是先换屏吧,省下的功能再做测试。
【维修过程】先拆机, 取下屏幕总成,找一个原装屏幕,先装机测试触摸等功能是否正常,以免主板中层摔虚焊。测试功能正常后,我们直接开始换屏,我们先取下他原来这个屏幕上的前听筒排线。

把排线装到新的屏幕上,装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因为这个排线如果损坏的话会导致手机面容不可用,还有就是装听筒排线固定的螺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螺丝长短,如果用错螺丝容易把好的屏幕给损坏,导致屏幕绿线等情况。更换好后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手机显示正常,触摸以及面容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你俩到底谁抄谁啊

网友:
就这样行了?不用写原彩?新手吧?

网友:
所以就是总成问题 ???????????

网友:
无语,撞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