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60D-G6D1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9):
                接修一台神舟战神K660D-G6D1 板号6-71-W650-D02客户说不开机没有维修过。如图:

接电源没有看到我待机电流(我的电源是两位的)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待机芯片是TPS51125A, 16脚VIN没有电压 PL17  VDD3对地只有20多微短。

16脚VIN1供电来自U49第8脚经2脚转换过来,更换U49后8脚正常,单是待机芯片 8  17,脚还是没有线性输出。更换TPS51125A线性输出正常。

PL17 VDD3对地只有20多 ,断开接点PJ56确定是后级短路,因为VDD3到的地方太多了,一个个拆太费时,测到U16时发现3.3V对地也只有20多,拆掉U16后一样,这两个电压同时到桥,拆桥后正常。更换后亮机,但是开机慢,合成BIOS后OK.装机后测试发现自动触发,测CMOS电池只有1.9V,更换后还一样,又拆机发现U49 6脚PWR_SW# 一直为低,又更换一个U49后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