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主板开机不进系统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P8H61

【故障现象】
开机进不去系统

【维修过程】
很久没修台式机了,有个客户给了个台式机主板让修修,客户描述故障是开机卡屏,进不了系统。

开机一看,两个报错:

CPU Fan Error:CPU风扇错误。这个是我没插风扇,压的散热片在CPU上,不用管,CPU Over Voltage Error:CPU电压报错。

按下F1进入BIOS。看见CPU这一项电压0.192V,这种情况一般是IO的检测电阻出问题。

打开点位图,找到检测电阻OR5直接到EC的109脚,测OR5到CPU核心供电通的,OR5本身1K也正常,心想不会IO坏了吧!换IO还得买这就划不来了。

在显微镜看下109脚发现脱焊了。轻轻一碰他就动来动去的,于是IO全部加焊一遍。

再次试机,只有CPU风扇报废,没有电压报错了。

进入BIOS各项电压检测正常。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P8H61-M LX开机报错CPU电压。IO的CPU核心电压检测脚脱焊。加焊维修成功。

网友:
报警也好在BIOS里关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