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X402CA REV:2.0
【故障现象】上电到120MA不动,不显
【故障分析】
120多MA电压都出来了,一些信号问题
【维修过程】
同行拿过来的,小修一下没修好,接电开机,电流上到120多MA,测种电压都出来了,于是从PWROK开始测信号吧。

时序上,桥收到PM_PCHPWROK后发出H_DRAM_PWRGD。

在U0305上测,没测到,仔细检查桥的各种条件都正常,于是拆下桥。

有很多空点掉了,这机肯定摔过。没摔的都不会掉一个点的,找个桥换上。

换了桥后,通电开机到600多MA。

接显示,正常显示。

【维修结果】
X402CA接电开机120MA,更换南桥,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