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A11T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索尼PCG-71A11T没待机维修,客户拿来一台索尼说开不机,拿来上电一看。

这么低的电流,按开关一点反就没有,看来待机电路有问题。先拆机:

板号:
测供电,除了公共点有电压,其他都没电压,边线性3 5V都没,先修线性!测条件。

线性开启没电压,再看看他怎么来的。

线性开启是,要开启脚不接地就开启3 5V线性,测PQ4101的5脚发现有16.5V电压,把开启信号接地了。知道开启电路就这么点,想怎么修就怎么修,试着把3脚抬起。接电,发现有几MA电流了,按开机到1A多。关电,接屏,现开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