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戴尔14-5423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小白用 示波器小修戴尔14-5423 待机偏高不出3 5  V 。
经同行描述,不出3  5V  待机 偏高,  手摸着 51225C 待机芯片发烫, 换了两个 还是不行 。

开始维修这时候插上 电流表显示  0.04 , 芯片发烫。维修思路 , 引起发烫的原因有, 后继LDO  3   5  V  有问题存在短路,   PWM的  3  5  V 电感存在短路  引起保护 ,芯片条件 不足, 自举不行  ,   … 等等 原因有很多。修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 先拿万用表 测量  LDO 的3  5V    有没有出来

经测量这两个 脚位已经正常产生  ,接下来就是查 PWM 的  开启脚位了  。

6 PIN 和 20PIN 均已经有高电平 来开启  ,   这下就要围绕芯片 后继来查了  。

维修过程直接抄起示波器抓取上官G 级 波 型 , 这 是什么波形 没看懂 ,就感觉 PWM 没法出波形的样子 , 只是3V 的 上官G级  接着有抓了 5v  上管 的 波形 。

为啥5V 有 G 级电压呢  , 而3V 的 起不来  ,  会不是是升压 电路搞得鬼呢?

后来 一查发现 这个升压电阻 PR4108 没有装 ,大喜 原来是这里搞得鬼啊 ,直接找了一个 0欧电阻代替换上OK ,再去测量 3  5V  均已经正常产生。

接上开关 ,看着电流 一路小跑估计已经良机了待机 已经恢复成 0.01 ,由于同行拿的是裸板也没有看到 亮机时候图片。
分析估计机器一开始就是 电源芯片坏了 同行换的时候故居把电阻碰丢了。

网友:
修的不错,我也想买个示波器玩玩,苦于不会用,也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就一直搁浅了

网友:
升压没装会不会导致19v加到3 5v上面大面积短路 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