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V4Z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9):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笔记本305V4Z 板号BA41-01680A REV 1.2,外接正常,内接不显。同行加焊过显卡,刷过BIOS,换过EDP转LVDS的芯片ANX3110无果就发过来维修。如下图

拿到板一阵沉思该干的上家已经干完了,看构架图外接是通过桥输出的,HDMI是CPU直接输出,LVDS是CPU通过EDP转换芯片ANX3110输出。如下图,找了一根HDMI转VGA的转接头,HDMI也可以正常显示。既然HDMI和VGA已经显示,说明CPU和桥的条件已经满足。最大可疑对像是转换电路有问题.

查转换芯片ANX3110的工作条件供电  1 8 9 13脚供电正常,时钟 30 31脚 一对100M的差分时钟正常,复位 12脚 3V正常,转换芯片到屏线接口的LVDS 值正常,到CPU值也正常。如图:

于是换了一个转换芯片涛声依旧,又查了外围电路没有发现异常。顿时没有什么思路。

看58脚有一个APU1_LVDS_HPD这是一个热插拔检测信号,正常58会输出一个2V左右的电压Q545导通产生一个电高平的APU1_LVDS_HPD给CPU.但是现在58脚是低电平,强行把 2脚3脚短接没什么用。又查了CPU桥和显卡的条件都查了一遍都正常,这个板子只有图纸,没有点位。主板上没有丝印。查条件花了很长时间,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于是自己合了一个BIOS,现象一样。搞了一个上午正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想到查一下外设看一下。当查到声卡复位的时候发现复位信号时一直为低,打值正常,就换了个声卡芯片。好了,再测声卡复位还是低。于是上示波器原来是这样的.

总结:声卡复位大部分不全是高电平,有些可以是低高低也是正常的。

网友:
所以这个板子是换了一个声卡芯片就好了吗,

网友:
意义不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看了一下。关键楼主有没有修好出来啊。

网友:
这是好了没?那个转换芯片是不是检测到屏才输出HPD?

网友:
打值正常,就换了个声卡芯片。好了.

一看楼上几位都不认真看帖子

网友A:
我晕,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竟然能搞出外显内不显。结果很震撼。

网友:
没有看明白,意思是换个声卡芯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竟然能搞出外显内不显。结果很震撼。

好久不见大神发新帖,今日见到很是意外,期待大神发新贴了

网友:
声卡芯片故障能导致内屏不显,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儿,,学习了!

网友:
HDMI和VGA都ok,竟然会挡lvds,这AMD的时序很不严谨啊,intel的应该没这种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见大神发新帖,今日见到很是意外,期待大神发新贴了

呵呵,兄弟严重了。遇到好的案例还要正好有得闲,现在的确懒了,平时在也关注你的贴。修的不错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啊           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希望用的到。支持一下哦 基地里的学习资料真心不错

网友(2020-07-31):
好久不见大神发新帖,今日见到很是意外,期待大神发新贴了

网友:
现在的声卡坏了都难修,而且很难换,容易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