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联想E520 板号 10292-2 不开机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屏一亮就掉电,实测PL4501 1D05V_VTT完全对地,PL41013D3V_PWR 对地微短,只有35,PL4102对地只有6,桥肯定是短路,先拆桥。桥拆了之后 PL4501 407  PL4101 388 PL4102 对地28还是微短,拆到U6101后正常。

【故障分析】  触发条件不满足

【维修过程】  EC型号是IT8518VG 查EC待机供电RTC_AUX_S5,3D3V_AUX_S5正常, EC复位WRST#正常。LID_CLOSE#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 低正常,待机供电3D3V_PWR的开启信号3D3V_SRC_EN没发出来。

示波器测EC BIOS U6002 波形,发现第6脚KBC_SPI_CLK没有动作,拆掉U6002打值 6脚开路,R2724正常,确定为EC坏,更换EC后待机正常,还是不触发,测桥的待机条件,3D3V_PCH_DS3不正常,这个供电来自U8001。

1脚供电正常,4脚EN正常,6脚没有输出。判断U8001坏,更换后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