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14ISK不充电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联想300S-14ISK  板号14292-1

【故障现象】按开关好多次才能开机,不充电

【故障分析】  充电电路,电池,掉电问题不能确定

【维修过程】  板子太新没有图纸,充电芯片是BQ24780T和联想E455充电芯片一样。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供电28脚只有10V不正常,经过跑线发现相连的10欧姆的电阻变大。

如下图

更换后充电正常,掉电问题也没有在出现。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是通病本人已经修好好几台

网友:
感谢  感谢分享   找这人故障找了一年多了

网友(2019-08-16):
谢谢分享  今天刚好遇到一台  秒杀!

网友:
感谢,秒杀一台

网友:
收藏了。以后或许会碰到。

网友:
应该是 通病收藏了以后可以用到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先收藏   下次遇上就知道了

网友(2019-09-16):
通病啊,我修过5台都是不充电故障。

网友A:
依我看来这些型号都是同一个毛病。
300S-14ISK, 500S-14ISK, Lenovo Edge 2-1580, Lenovo Flex 3-1480, Flex 3-1580, Yoga 500-14ISK, Yoga 500-15ISK

网友:
老铁   这都是生锈的病了   还有芯片是BQ24780   不是你说的24780T     !!!!

网友B:
换成10K就行了吗?直连如何

网友:
今天弄了架 我还以为自己换个bq弄死那架机了

网友:
遇到这种感觉是太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10K就行了吗?直连如何

100就是10欧。

网友(2019-11-09):
感谢分享,我今天也碰到一个电流到0.48掉电。反复几次有一次可以开机。秒了

网友:
通病电阻,不充电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主供电正常应该是19V才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2019-12-28):
评论都说是通病,要记住了,谢谢分享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从那个电阻中间的黑色看起来是后面 有啥轻微短路过引起的,建议做老化测试

网友(2020-01-29):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来这些型号都是同一个毛病。
300S-14ISK, 500S-14ISK, Lenovo Edge 2-1580, Lenovo Flex 3-1480, Fl ...

我遇到一个和你这个男科 一样的,换了电阻不行。电池系统下显示充电未充电来回切换

网友:
坏的多 这个

网友:
恭喜楼主秒杀,兵不血刃,都是这毛病就美了

网友(2020-03-22):
学习一下,希望能遇到,秒杀一个。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我的开机掉电,刷了个程序不行。换电阻搞定,谢谢大师指导

网友:
这种还有一种,电感不良,不开机测量电压正常,开机电压才不稳定

网友(2020-04-28):
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本 故障一样 ,学习了谢谢,实在是高

网友:
电阻直连可以吗?

网友(2021-03-31):
这个好像是通病 我也遇到了 直接换了 开机一切正常 充电

网友:
我遇见的芯片坏了      二极管也坏了

网友(2021-06-06):
28脚17.8V都不充电,

网友(2021-07-08):
今天碰到了 一样 故障 ,不过10欧电阻个头小  也没标示,,换了就好  谢谢楼主分享无私,阿弥陀佛

网友:
没换电阻 直接一坨锡  也能充电   会不会不长久 或烧芯片

网友(2021-12-22):
今天也遇上了,能触发的谁会想到是充电芯片主供电不足?遇上SB的就直接干U了。还好遇上铁子您的帖子,好人一生平安富贵。

网友:
好东西 收藏 下次遇到 试试

网友:
手里有台开机掉电   大概20秒左右  明天查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看

网友(2022-02-08):
谢谢,非常实用,我的问题也找到了

网友(2022-08-23):
今天也碰到一列  谢谢同行师傅的贡献,秒杀

网友:
谢谢分享,碰到一个秒杀了

网友:
快速修复,不错!

网友(2022-10-27):
学习了 正好遇到一台

网友(2024-01-23):
谢谢楼上的耐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