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MRX6S-K1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机器型号: MR X6S -K1 .板号MBPNTSN158-3330

故障类型:客户描述,系统供电上管发热,拆掉后OK,装上去又烧,如图

故障分析 公共点短路,保护隔离
维修过程: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已经被拆掉,充电芯片是OZ8690LN,如图

又没图纸,搞的又惨目忍睹,打各大电感对地值没有短路,测公共点对地短路,板子比较新,只有CPU和显卡供电是芯片加上下管的PWM电路,其他都采用芯片单独供电,芯片上面只有代码查不到芯片的型号。
拆了好多芯片和公共点滤波电容最后发现是U80 前面的一个滤波电容短路。如图

拆掉后公共点对地460正常,把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补上后OK,第二个管子是N管还是P管纠结了好久,最后确定是N管,中间还换了OZ8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