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L笔记本显示LOGO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机器型号:华硕X84L  板号 K43LY REV 2.0,
故障:客户描述开机显示华硕LOGO后掉电。

故障分析: FORCE_OFF  温度检测  供电不稳  BIOS  CPU有问题。
维修过程 :接电源实测和客户描述的一样,换了CPU 内存一样,刷了自己备份的好的BIOS一样, 断开FORCE_OFF到ECRST的SL3201一样。

双通道对比SUSB_EC#和PM_RSMRST#, PWROK ,PMSYSPROK,  CPUPWRGD, SUB_EC先掉,换桥后一样,手摸PU8400发烫,后级的1.8VS, PG也正常,换了一个RT9018后也一样。
偶然发现EC 56脚 PM_PWRBTN#,触发后一直是低电平,正常是高低高。查EC 125脚 PWR_SW待机3.3,按下开关后变为0.4V,更换EC IT8572E AXA一样,拆掉R3013,发现R3013 2脚打值有800多,第二脚只到接口,确定板层有问题。

直接把开关接口第三脚直接翘起下面涂绿油,直接从接口第三脚飞线到R3013第一脚,开机测试了半个小时没问题后又掉电,电流上到0.3,用示波器测ALLSYSTEMPWRGD不正常。
直接断开SL5805后正常。开机发现他屏上有一道亮线,和客户沟通后确定是之前都有的。问客户要了密码测试了两天没问题,修复完毕。

网友:
好牛x的感觉,学习了,想问问示波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教程送一份,谢谢

网友:
这个经验 技术都是顶级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不错,我一般测试都要测试开关及开关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