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S7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宏基Aspire s7,板号 12222-2N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刷过EC BIOS,换过待机芯片

【故障分析】  触发条件不满足

【维修过程】   EC型号是IT8518VG 查EC待机供电RTC_AUX_S5,3D3V_AUX_S5正常, EC复位WRST#正常。LID_CLOSE#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 低正常,待机供电3D3V_PWR的开启信号3D3V_SRC_EN没发出来。

示波器测EC BIOS U6002 波形,发现第6脚KBC_SPI_CLK没有动作,拆掉U6002打值 6脚开路,R2724正常,确定为EC坏,更换EC后待机正常,还是不触发,测桥的待机条件,3D3V_PCH_DS3不正常,这个供电来自U8001。

1脚供电正常,4脚EN正常,6脚没有输出。判断U8001坏,更换后正常亮机。

网友:
我也像买个示波器玩玩,无奈自己不会用,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请问这位兄台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教程之类的

网友:
这么新的弘基都有图纸啊   楼主分析的很牛逼,请问一下这个ec bios 6脚 clk脚位是要有波形和ec通信正常 ec才能发出 待机en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