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PN-Q171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HP TPN-Q171 ,板号 DAG31AMB6D0  REV  D

【故障现象】不开机,接稳压电源电流0.08按开关没反应。

【故障分析】 待机电路

【维修过程】  EC型号是IT8987E ,查待机条件发现待机供电 3VPCU对地短路,从淘宝上订了两个,淘宝发的是IT8987BXA,原机的IT8987E BXS,问了淘宝两个是可以代换的,装上去待机电流0.008,电源接口的小白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再查EC待机件,发现97脚 ACIN是低电平,查图纸ACIN来自充电芯片。

查充电芯片BQ24738条件,20脚 VCC正常,6脚ACDET 正常,4脚ACDRV 24V正常, 16脚 6V线性正常, 5脚ACIN为低,更换后还是低,把EC的97脚翘起 ACIN 3V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刷写后还是一样,又从淘宝上订了两个EC IT8987 BXS,换上去后小白灯亮,按开关触发亮机。

网友:
楼主,你第二次的两个EC IT8987 BXS是买的全新空白的还是淘宝说带程序的,我有一台HP  G35G的,完全不触发,没有RSMRST#出来,怀疑EC坏了

网友:
现在的芯片质量不放心啊,导致很多时间桥显卡CPU芯片故障不敢动,怕买到坏的芯片,成本高,问题仍旧白亏,放心芯片难找!

网友:
IT8987 BXS不可以用BXA代换,学习了,楼主精准定位,厉害

网友(2019-08-28):
楼主 订的带程序的还是空白的  我有个不触发的   原机ec  BXA   不是BXS

网友(2022-02-24):
可以,技术不错,淘宝定的EC就这么坑吗,我手上有个DEE 3579不触发,待机0.015感觉有点高,目前测的条件有:RTC RTCSRT#、SRTCRST#、VCCDSW_3P3等1.05. 1.8 DSW_PWROK、RSMRST、桥待机全部正常、EC待机供电ACIN 、LID 正常BIOS刷过,开关到EC按下有高低高跳变、EC到桥的PWRBTN按下没有任何反应一直是3.3V,现在定了EC跟桥 ,不知道换了会不会好、万一卖家发的芯片有问题,真不敢在定,成本太高了

网友(2025-02-25):
厉害,故障找的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