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PN-C125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HP TPN-C125   板号 LA-D707P  1.0

【故障现象】接稳压电源电流接口小白灯不亮电流0.002,按开关没反应

【故障分析】 待机电路

【维修过程】  充电芯片是PU201 BQ25A,如下图找到一个充电芯片是一样的图纸,查充电芯片的条件。

20脚VCC正常,6脚 ACDET 2.6V正常,16脚 6V线性正常,4脚ACDRV 24V正常,5脚ACOK 低电平不正常,换了一个充电芯片还是一样,跑线ACOK直接到EC 110脚 EC型号是KB9022自带程序,怀疑是EC拉低。

跑线找到ACOK连到这个电阻如下图这个电阻应该是上接电阻,测另一端也没电压,应该充电芯片是正常,上拉电压没有导致ACOK为低,上拉电压应该来自待机芯片。

找了好久,确定待机芯片应该是这个,如下图,上面的丝印是8A 1F,问了买芯片的型号是RT8243A,找了一份带这个芯片的图纸。

如下图

11脚VIN正常,12脚ENLDO正常,14 15脚线性电压没有,打对地值发现15脚LDO3 对地只有60多微短,拆了待机芯片后正常,接着向下发现Q21转换的2级电压对地只有16微短,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几伏,跑线发现这个电压到声卡ALC3277 26脚,查这个芯片的PDF,确定是5V供电,加4V烧鸡发现CPU供电IC NCP81206和ALC3277发烫,拆掉后打值正常,从淘宝上订了芯片换上去正常触发亮机。

网友(2021-07-06):
思路清晰  推理准确  还有一个就是细心  厉害  话说HP的待机出问题 确实容易烧声卡 别的板上倒是没有见过

网友(2021-08-05):
楼主图纸是哪个版本的,能分享出来

网友(2022-04-07):
图纸太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