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笔记本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机型型号:HP CQ40 板号LA-4103P

故障:不触发

故障分析:待机条件不满足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后接可调电源上电按开关测试发现0.006-0.007跳变一下就不动了,迅速拆机观察主板没有维修过的痕迹,确定为一修机。

言归正转,先查下待机3/5V正常的,然后查EC待机条件AVCC:3.3V,+3VL_EC3.3V正常。

时钟:XCLK1、XCLK0波形正常;

复位:ECRST#3.3V;

合盖信号:LID3.3V;

适配器检测:AC_IN3.3V按下开关EC的32脚ON/OFFBTN 3.3V跳变正常,EC的117脚PWRBTN_OUT# 3V无跳变,EC读取程序脚119,120,126,128脚,读取程序正常,100脚,EC_RSMRST#为0V不正常。

桥的待机条件,RTC电路:ICH_RTCRST#,ICH_SRTCRST#,SM_INTRUDER#,ICH_INTVRMEN,VCCRTC 32K时钟全部正常。

桥的待机供电:+3VALW正常。

V5REF_SUS正常,

桥的待机部分经测量全部正常,按着维修经验来说应该是BIOS的问题,BIOS 刷写后正常触发上电发现暗屏,换屏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