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本本M510A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M510A-I7 D1
【故障现象】上电50mA电流
【故障分析】电流上到50mA停着,是电压没出来完。
【维修过程】
一台麦本本M510A年前1月份换过显卡,过完年机器又开不起来了,拿来给我们保修。

开机一试电流上到50mA停着。测试各大电压,除CPU和显卡以外的供电都正常。

测试CPU供电的EN无电压。搜VR_EN,我下的这蓝天图纸没搜出来。

蓝天代工的都有一个明显的芯片,很多PG 都在那里,找到在他那里测,先去看看那里。

U12实测

实测1脚2脚都是1.3V ,3脚为0V。明显1.2脚电压不对,3V上拉应为3V。继续往前查。

从内存供电的PG上拉电阻,发现3.3V拉的,实测只有1.3V。

3.3V由PQ66转换而来。实测1脚0V,2脚0V,5、6脚才3.3V这里不对,5、6应15V左右。

测PR226一边14V一边3.3V,15V升压正常,看来还是PQ66问题。换掉PQ66通电一试电流猛往上跳。

接上屏亮机正常。

【维修结果】

PQ66不良,导致不能转出3.3V,更换后维修OK。

网友(2019-08-31):
请问楼主,这个PQ66用的什么管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