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A1466820-00165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A1466 板号 820-00165

【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电流0.02,绿灯亮不触发

【故障分析】待机条件不满足

【维修过程】测公共点PPBUS_G3H只有3V,再测R7120也只有3V,明显是保护隔离不过。

再测R7185第二脚CHGR_AGATE_DIV 5.7V  R7180  CHGR_SGATE_DIV 1.7V。上家换过ISL6259,怀疑是坏的又重新换了一个一样,又把Q7180换了还是一样,涛声依旧。

又重新把ISL6259的条件重新查了下都正常,最后又从料板上拆了一个Q7180后OK。

换桥后能显示但是显示比较慢,风扇狂转,更新BIOS后OK。

网友(2020-06-26):
换桥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桥就是和CPU一起的了,成本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