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进水不开机无公共点维修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苹果A1278
【主板版号】820-3115
【故障现象】笔记本进水不开机,没公共点。
【故障分析】进水一般仔细清理好进水的位置。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拆机检查,发现在ISL6259附近,上家没怎么处理好,两个检流电阻都没上。

换掉两检流电阻,飞条线,观察处理OK。

测全板地地值,发现公共点偏低。用万用表测公共点到各电感。

测到集显供电感和公共点为0,拆掉集显供电MOS管,公共点恢复正常。

换掉MOS管后,试了一下,结果MOS管一下子又烧了,连电源IC和MOS管一起换,恢复正常,电流跳到1.1A。

这机1.1A左右都显示了,测EDID已有波型。

【维修结果】

苹果A1278 820-3115笔记本进水,处理6259芯片附近,更换CPU供电芯片和集显MOS管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