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A1286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A1286  板号 820-2330

【故障现象】 接电源电流0.06 绿灯亮 不触发

【故障分析】 待机条件不满足

【维修过程】 测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桥是MCP79 NV芯片组,查待机条件。发现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PP1V05_S5_MCP没有,25M晶振不起振。

供电IC是ISL6269,上家修过这个供电。测ISL6269条件,VIN 1脚12V正常,EN 4脚 1.6V左右,FSET 7脚的R7752正常。拆掉上管单次测G极波形没有。再测2脚 VCC没有。EN脚前面连的5.1K的电阻正常,怀疑芯片不良把EN拉低。

订了两个ISL6269A,换上也是一样,无解。图纸上是ISL6269,芯片是ISL6269A会不会不一样呢?请教了几个高手都说一样。最后发现两个是不一样的,如何不一样大家可以自己下PDF去作对比。又重订了芯片后换上1.2V正常。25M晶振也正常了,按开关亮机。总结 NV芯片组25M晶振是在两个待机电压正常后才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