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A1278笔记本客户自己换过电池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A1278  板号 820-2936-B

【故障现象】不充电,客户自己换过电池

【故障分析】 充电电路

【维修过程】  A1278的通病就是充电的两个检流电阻R7051 R7052 阻值变大,拆机发现检流电阻R7052 0欧的电阻变为2.2欧。

更换后充电正常。

笔记本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551-1.html

网友A:
电阻大了2欧就不行了,苹果做的也太严谨了,一般电源板上都是随便找个差不多就可以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0-04-19):
引用 网友A:
电阻大了2欧就不行了,苹果做的也太严谨了,一般电源板上都是随便找个差不多就可以了,感谢分享

1K  10K  100K的大2欧 肯定没问题呀   这个是精密  其他任何主板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