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不充电,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苹果A1278
【故障现象】笔记本不充电,指示灯不亮

【故障分析】

先修指示灯,要想指示灯亮,充电IC检测到适配器后,ACOK到EC,EC读适配器,灯亮。
【维修过程】

分析好后,就开测,从前往后,或者从后往前都可以。

U7000的6259芯片3脚ACIN。经过分压检测适配器。

ACIN门槛值3.2V。实测ACIN为3.7V。

接下来14脚ACOK,前面ACIN大于3.2V,ACOK就会开漏输出,由外面电压上拉。

实测ACOK才0.4V。

ACOK被PP3V42_G3H经R5087上拉。测R5087一边0.4一边3.4V。测ACOK对地正常,那么不是充电芯片6259坏就是EC坏了。

本着先易后难原则,换个6259还是一样,看来EC坏了。

客户同意后买了个料板,拆EC换。

换好EC后,接电发现小绿灯亮了。

再测ACOK为3.29V。

装好开机,电流3A左右,充电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维修结果】

实际维修中,指示灯不亮,EC坏的机率还挺大的,苹果EC一般买料板拆,成本高很多。

苹果笔记本不充电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302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