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A1370笔记本闪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接修一台A1370,故障闪屏,客户描述后面有一个二极管发烫,手一摸就能正常运行。

拆机测屏背光PPVOUT_SW_LCDBKLT一直在23V左右跳动,查背光开启信号LCD_BKLT_EN 正常BKLT_PLT_RST_L正常,Q9707  3 脚低电平正常。

用表笔接触Q9706第三脚 瞬间正常,LCDBKLT_EN_DIV 2.5V左右,测R9788 301K变大,换了之后一样,最后发现F9700到R9788第1脚断线,R9789  2脚到Q9707第3脚断线,飞线后OK。

网友:
x-crc_rn#z)frg#cxxgcycnf,cvjcb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