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D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ASUS X550JD
【故障现象】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所说,拿到手试机,一下子开起来了,发现一颗内存发烫。

此内存颗粒发烫,直接拆掉。拆掉内存颗粒后,发现机器开不起来了。客户说,吹吹EC就又能开,我试了一下,果然能触发,第二下又不能触发。
经测试,在不触发时,3 5V待机电压都没有,但是开启,供电都正常有。更换待机芯片还是一样。

观察待机芯片时发现,待机芯片的电容被上家换成这种电容。

我又直接换成这种电容,然后每次都能触发,接下来屏蔽内存。
屏蔽内存理论上X550JD REV:2.0的机器,USB_OC#2、USB_OC#3、USB_OC#4改成高低低都能屏蔽。

屏蔽后不上内存电流在0.8A多点,没屏蔽成功电源在0.9A多点。我是屏蔽好了,但是一直用的好好的内存坏了,导致放了几天没修好,一直以为没屏蔽好。

屏好内存后外面内存开机1.5A跳到1.3A外接正常显示。

【维修结果】
X550JD时触发时不触发,3 5V待机芯片电容换。板载内存坏,屏蔽掉。维修成功。

网友:
我也见过很多用这种330电容来代换35 v滤波电容的,耐压值都不一样居然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