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主板不出35V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C450CC
【故障现象】不出3 5V
【维修过程】

接一片X450CC主板,看客户研究的这么仔细,心想遇到高手了啊!

版号:X450CC

测试待机0.007按开机键盘到0.032,测没有3 5V电压。

通电瞬间3V正常,5V不正常还不到2V。

断开5V后极后测5V这个波形,明显滤波电容坏了,直接更换。

换掉滤波电容后5V电压正常。

开机电流到0.8A外接正常显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X450CC不出3 5V供电。5V供电滤波电容失效,导致3 5V不出。换掉维修成功。

网友:
客户把每个脚位测量的清清楚楚的,而且还给你提供了笔记,结果啥用都没有,估计也是花了不少时间,没想到直接被楼主给秒杀了,这不把他给气死啊,哈哈哈

网友:
客户已气晕。。。

网友:
估计没用示波器测,滤波不良导致反馈异常关闭通道输出

网友:
此处示波器的作用显露无疑!

网友:
这个问题要不是不带负载,要不就是负载短路。示波器测试简化了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