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笔记本进水无背光暗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苹果A1466
【主板版号】000165
【故障现象】笔记本进水无背光,屏幕暗屏。

【维修过程】

拆开机,发现客户把螺丝打错,有个螺丝柱都掉了,还好板走线问题不大。

拆下主板观察主板背光芯片,图中红圈为背光芯片,发现靠右边有脚都没有了。

拆下芯片后确认芯片的点都没有了。

点位图上,这脚是背光供电的反馈,没了肯定不行啊。

直接补线,上绿油。然后找个新的背光芯片换上。

再次开机,背光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维修结果】

苹果A1466进水无背光,背光芯片的背光电压反馈断线,补上换个新芯片,维修成功。

网友A:
图好清晰啊,怎么搞的,感觉不像手机拍的,

网友:
修苹果电脑不容易啊  辛苦了

网友:
最近也修了不少水果,基本都是简单问题,没什么值得发帖的。

网友:
背光芯片   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好清晰啊,怎么搞的,感觉不像手机拍的,

专门的发帖端口
目前仅供内部使用,看情况,可以给特定用户组开放。word.排版,然后秒发新帖!耶耶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门的发帖端口
目前仅供内部使用,看情况,可以给特定用户组开放。word.排版,然后秒发新 ...

饼哥,这个给力

网友:
还好是边角的脚,要不然只能报废了

网友(2019-08-17):
图好清晰啊,怎么搞的,

网友:
多谢了,慢慢的维修经验

网友(2020-06-17):
慢慢的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案例。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