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笔记本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故障机型】 X230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过保护隔离
【维修过程】

客户寄来一片版号为11297-1的X230的主板。

保护隔离管,被上家飞了根小线,想跳过保护隔离,直接给他取了。

看主板应该是不过保护隔离,观察TB芯片,发现TB芯片供电的电阻烧了,看来TB芯片也挂了。

同时前面保险也烧坏了,更换保险后买了两TB芯片回来。买两TB芯片回来后发现一个芯片脚都有少的,另外一个换上后TB芯片不去开启第二个隔离管。无奈再次换家购买两个TB芯片回来,这次成色要好很多,也没少脚,换上。

换上后插上内存电流跑到0.8A左右。

接上外屏,已经正常显示。
【维修结果】
X230不过保护隔离。TB芯片损坏,更换TB芯片和TB芯片供电保险电阻后成功修复。

网友:
楼主以前没有买过芯片吗    买二个都是坏的   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这上家修的什么啊

网友:
版主刷屏了,一连串维修帖子都是版主发的

网友:
我就想知道哪里买的?还能有少脚的。一般卖家发货前都会检查吧?

网友:
你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我们一般都是固定商家买芯片,这种情况很少遇到

网友:
淘宝卖芯片不保上机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上家也是厉害  tb芯片这么明显烧了也没好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