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求助大神

楼主(2019-06-19):
一台联想一体机新款的板载CPU的,板号:6050A2740901没图纸,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没显示我插上外接键盘发现大小写灯可以亮,心中暗喜送钱来了,报好价格,机器留下,拆机看了一下以为是暗屏但是屏幕是没有显示字的,当时没想那么多,直接测试升压小板,发现升压只有20V升压不起来,直接就淘宝买了一个原装升压板回来,第二天满心欢喜的装上去结果你们懂得,一样故障,当时就蒙逼了,刷了论坛bios,刷了机都开不了,应该bios不对,板号对的,把独显供电断开也是一样,,单独用改的升压板测试过屏幕灯管正常的,屏线也一个一个量了没有断的,大神们还有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现在就死活不显示,由于没有HDMI的显示器所以没有外接试试,被这个机器搞的郁闷死了,正常情况一般都是升压板的问题,论坛大神都来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
怎么听着和无头苍蝇一样瞎搞呢,暗屏看一下背光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前面说的暗屏后面怎么黑屏了,

网友:
有没有读屏动作?背光开启有吗?

网友:
显卡附近应该有个比较器。LM3931之类的,换掉试试

网友:
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暗屏,你查了灯条没有,开启信号是否正常,换了升压板查输出有没有

网友A:
这个先把内存拔掉   看报警声音有没有  键盘能切换不代表什么   用手机照一下暗屏是可以看到的   机器型号是多少

网友:
刷BIOS  还要看CPU是几代的   版号一样CPU不一样有的也是不亮机的

网友:
楼主换升压板也随意了点,好歹测下开启信号是否送到升压板。另外,楼主你改集显,确定是改对的吗?这问题,我倾向于显卡供电或bios。

网友:
接键盘灯亮说明主板工作了,主要查下edid看有没有检测到屏幕。

网友:
不显示就照不显示的修法啊  怎么去搞升压条了。有没有过内存,过了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把内存拔掉   看报警声音有没有  键盘能切换不代表什么   用手机照一下暗屏是可以看到的   机器型号是 ...

你这是在误导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把内存拔掉   看报警声音有没有  键盘能切换不代表什么   用手机照一下暗屏是可以看到的   机器型号 ...

键盘灯都能控制了  说明已经过了内存了  显卡 或者主板的开启 或者灯条 或者升压有问题 应该这些思路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误导人家。

瞎说什么大实话,哈哈,谁让楼主不按常规维修思路出牌呢

网友:
屏暗先测试灯管  在改高压的吧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看看显卡有没有单独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