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板G41T-CM3 档C0 怎么修啊?刷过BIOS了

楼主(2019-06-19):
清华同方主板G41T-CM3  档C0 怎么修啊?刷过BIOS了依旧。。内存换过 依旧,内存电压 1.52V 0.75V 都有 3个3.3V也有!!!
CPU换过。 难道北桥!!?? 有谁遇到过吗? 但如果放电后,第一次触发 跑到81后自动重启后 到27掉电重启 再跑到D5 D6 C0 就定住 不跑了!
是什么情况呢!? CPU电压1.27V 北桥 1.12 南桥1.48V 总线电压1.18V!加焊过时钟 也一样!
不上内存,跑到B1 B2 B3 报警。上独立显卡也一样档C0

网友A:
直接换板吧,G41旧的很便宜,维修耽误这么多功夫不划算

网友B:
能查的都查了  不知查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吧,G41旧的很便宜,维修耽误这么多功夫不划算

换板轮不到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查的都查了  不知查哪了

该放弃了   大师,你告诉我往哪里查查啦

网友:
IO或者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