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装BGA芯片呢

楼主(2019-06-19):
用858D风枪吹安卓的电源IC,CPU,Z字库等芯片,怎么老是吹坏呢,要不就是装上去不开机,怎么办呢,感觉拆装BGA芯片很费力

网友:
等大神回复吧。。

网友:
报名远程学习吧,张老师讲手工,昨晚就讲的拆装硬盘,6S带胶电源

网友:
6s带胶电源和这个搞法不一样的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要用到做BGA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要用到做BGA的机器

哪种机器

网友:
没用过858D的风枪,不知道这个风枪是啥性格,但是看图片,这个风枪跟我的快克2008差不太多,像你这个没胶的小米板,我的拆法就是345度,80的风力,镊子夹住芯片,轻轻夹起(只是做这个动作,不是真的夹起来,力度不用太大)风枪吹芯片,手腕要转起来,旋转吹,锡刚融,芯片就起来了,这个时候锡都是刚刚融而已,芯片自然不会坏的,至于重植后不开机的,十有八九不是芯片没有植好锡就是焊盘没有清理干净,没有拖平焊盘

网友:
先找点不容易吹坏的芯片找找信心找点感觉,比如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