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150M-HDV 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版号:华擎B150M-HDV  REV:1.0
故障:无CPU供电

AOC组装一体机的板
小故障简单指出故障点

点位论坛有 可以自己找
上检修台:无CPU供电  无CPU EN开启电压  EN开启电压受5个小6脚管子控制 (4P12V那边还有个)

此电压测到1V   正常是由12V 经过822排阻分压 6V这样
822排阻故障。

更换822排阻 故障解决!

网友A:
果然是华硕的弟弟,血统纯正,离不开822的发财排阻

网友B:
822的问题还真是不少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华硕的弟弟,血统纯正,离不开822的发财排阻

很久没修822故障的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2的问题还真是不少啊!!1

新板比较少见822故障

网友:
楼主技术非常不错,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华硕的神奇822

网友:
又是822,华硕怎么不改呢,想给维修站拉生意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