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请教下,drmos管如何判别好坏

楼主(2019-06-19):
如题,手上修到一块V星的主板,测试是CPU-core无供电。测试了供电部分,电容都及其他零部件都正常,怀疑是Drmos管击穿,但是这种QFN56封装的DRmos管不知道如何下手去鉴别判断好坏,供电相数比较多,一个个拆除测试比较浪费时间,寻思能否有比较简便的方法可以测试判别出来。还请懂得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照片,网上下载的。自己拍的不好看

网友A:
找图纸  测量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  测量阻值

谢谢思路,正在测量,看着管脚比较多很头疼

网友:
现在台式机的主板很多是用笔记本主板的集成芯片了

网友:
通过量测对地阻值,其中一个管的脚对地阻值低于别的管脚,别的管脚阻值都在556,唯独这个管的引脚阻值为56.能否判断这个管是坏的,之前怀疑该引脚连接的电容短路,拆下电容后量测引脚阻值还是一样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