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0-70 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9-06-19):
品牌:联想

型号:B40-70

故障现象:无声音

接修一台联想 B40-70 笔记本维修,客户说没有声音,拆机一看,顿时傻眼:这哪里是没有声音的事情,主板上声卡芯片不翼而飞,连声卡芯片的这半边元件都全无踪影,无语中

连主板背后的喇叭插座和接线头都没放过,喇叭插座直接没有,图上这个是我后来补上去的一个,喇叭接线头座被剪掉了

等了好多天,终于等了一台要维修的主板,一样型号的主板对着修

一边补件 飞线 一边看图纸

补完后,从别的板上拆了个ALC233过来装上,进系统能识别到声卡型号,但是无声音,外接耳机也没有声音,好一阵排查,这一个ALC233声卡的所有工作条件,电压 信号全排除了好几遍,判断为声卡芯片本体问题,由于手上没有现货,只有发芯片回来再看,两天后芯片到货,再次焊好,飞好线,开机进系统,还是无声音,喇叭接口上,我焊了一小喇叭上面测试,仔细听,实际是有声音的,很小很小的那种滋滋响声,插上耳机试下,耳机声音正常,说明芯片是好的,喇叭的声音来自声卡,没有经过别的芯片转换

直接连到芯片内部,说明芯片内部自带功放功能

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测量工作条件全是正常的,没办法,再换一个新的芯片上去,还是一样,外接有声音,喇叭无声音,只有先放一放,今天再拿出来看时,突然灵光一现,心里在想着是不是到喇叭接口中间的电感或电容有问题呢?拿起万用表一测量,果然发现问题,CA30 CA31 两个电容是击穿短路状态,找一块料板声卡接口附近,取两个个头大小一样的电容装上,

芯片焊好,再检查一遍,

接口座和线都接好

进系统测试,久违的喇叭声音响起

两台机器都修好了,测试没有问题

维修结束。

 会员1262741100鑫豆2023-12-4 11:41
 会员1259700100鑫豆2023-11-11 19:50

网友:
很好很精彩!感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修的,竟然被无良上家干掉这么多零件,难为楼主了

网友A:
无语,还好没搞得楼主不好收拾的地步,估计客户跟上一任维修搞得特别不愉快

网友:
上一任维修师傅人品有问题

网友:
估计客户跟上一任维修搞得特别不愉快

网友:
楼主也是运气好,来了台一样的机器对着修。只是不明白,这机器初始故障就是两个电容的事,为何上家要处理成这样。

网友:
还好你有一样的机器 要不难 就搞不定

网友:
哈哈哈
技术不行真修不好

网友:
这个确实,修不好关系不大。给人弄坏就过分了。
估计是给客户报价过高导致

网友:
应该是上家报价太高了。客户才不修。才会这样拆掉。

网友:
哈哈不是有一样的板子那可能搞不好那么多小东西没有了

网友:
修好了就行,修不好就玩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够细心的,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细心啊  厉害   可见上家的心是有多暗

网友:
难为楼主了,上家干掉这么多零件,最主要是坏的电容还在主板上

网友:
还好你有一样的机器 修好就是王到

网友:
拆掉小件的机器 得有一样的板子 不然很不好搞   楼主运气好 碰到一样的机器

网友:
师傅真的是有耐心呀    这个么多原件 一个一个安装上去

网友:
不错,表和我这个是同款的,还好有好板对着补件,上家怎么搞成那样的呢

网友:
这声卡芯片也坏的多

网友:
真坑,修不好别给人搞破坏,楼主技术NB,这种都给救活了

网友:
对着修还是好高点 要是没对着修的 那可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心真细,必须学习

网友:
工程量好大啊

网友B:
线飞的太难看了!  什么破技术   有待提升啊   兄弟

网友:
上家埋雷了

网友:
  二修机就是难搞,被上家干的,么发修了,楼主心细把它搞好了,佩服!   学习中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飞的太难看了!  什么破技术   有待提升啊   兄弟

兄弟,这线飞的怎样,去年学修手机,搞IPAD扩容时飞的

技术好坏,跟飞线难看关系不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还好没搞得楼主不好收拾的地步,估计客户跟上一任维修搞得特别不愉快

如果没有免费检测套路,都是收费拆机检测,这种情况基本上是见不到的。
免费拆机检测了半天,客户来一句不修了,你会淡定的免费给客户装好吗?我遇到的很多都是这种情况,被免费检测搞的,

网友:
还是细心啊  不容易发现

网友:
CA30 CA31 两个电容是击穿短路状态 这个一般真想不到

网友:
之前修到一个机子也是喇叭没声音耳机有,换了声卡和接口都还是一样,最后也是加了两个耦合电容好了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相对还算好修楼主思路也好

网友:
肯定是客户跟上家闹矛盾了  搞得破坏

网友:
这钱挣得累啊

网友:
这个有点狠了 要是我价格不到位肯定就不修了 太废时间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能认到声卡无声音。换了好几个都认不到。现在的芯片真难买啊

网友:
有对着看就好修多了